元件的下面不能布线吗?

楼主(2013-12-10):
我布板的经验不多,在布线的时候我布到了FPGA的下面,得到了好多人的质疑,我也不知道这样可以不可以,箭头1布线在顶层,箭头二在第六层,箭头三在第3层。八层板,FPGA放在顶层。

网友A:
我也这样搞过,没发现什么问题;不过要注意FPGA中间有没有大焊盘

网友B:
一般没事问题,但如果跑的高的话,顶层还是不要走线的好,2层一般是地撒,底下的各个层就没那么夸张了。

网友C:
应该指的是TOP层,元件层不要布线把,高速率情况下少布线是合理的,其余3456层就无所谓了

网友D:
一般来说,敏感线路不宜在器件下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样搞过,没发现什么问题;不过要注意FPGA中间有没有大焊盘

嗯,FPGA下面没大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没事问题,但如果跑的高的话,顶层还是不要走线的好,2层一般是地撒,底下的各个层就没那么夸张了。

速度大概100M,二层是地,100M不算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指的是TOP层,元件层不要布线把,高速率情况下少布线是合理的,其余3456层就无所谓了

top层布线不多,有大面积的数字地,他们说没见过在FPGA的正下面布线的,好像是说FPGA会压在线的上面之类的。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敏感线路不宜在器件下面过

控制信号线算敏感线路吗?不算吧,是数字的信号线,用作了其他芯片的片选信号,不知道你说的敏感线路包括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