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差分布线

楼主(2013-12-10):
大侠们,我看到很多差分高速布线,在拐弯处都是用的圆弧形状,
比如hdmi信号,cml信号,用圆弧形状的线好呢,还是用45度角好呢?
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高速线圆弧的信号质量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线圆弧的信号质量好一些

弧形线做出来会不会有毛刺,不平滑?

网友:
低于3.125G的信号线,圆弧与45度走线没区别

网友:
    :):):):)正在学这个 多多交流

网友:
    圆弧线走差分线的时候间距怎么把握, 我现在也在研究这个,有知道大侠请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