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orcad capture问题

楼主(2013-12-10):
hi 各位前辈,小弟在使用cadence orcad capture的过程中遇到了这样两个问题,如图所示:

1.为什么右边的电阻图标会小一些(左边是我从orcad capture的元件库中取得的默认的);
2.右边的绿色的封装信息是怎么显示出来的(肯定不是自己去一个个付的字体)。

谢谢先。

原件库

原件库

网友:
右边的电阻是自己重新建立元件庫所造成的。
產生的方法有二種:
(1)在建立元件庫的時候就把封裝值填入,並且設定把封裝值顯示出來。
(2)另一種是調用 CIS 功能,添加封裝值填入,並且設定把封裝值顯示出來。

楼主:
明了,谢谢版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