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示波器的采样频率

楼主(2013-12-10):
5金币
做了一个BUCK电路,仿真时间是20ms ,数据导出来之后发现太多,想要设置一下示波器的仿真频率,怎么设置?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仿真频率???????什么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频率???????什么概念????

应该说是采样频率。对BUCK电路做瞬态分析,得到电压输出波形,现在我需要把这个波形对应的数据拷贝在txt文档里面,发现数据太多,也就是采样时间间隔太小,想降低仿真是所采用的频率。

网友:
系統預設採樣點是模擬時間的 1/50 .
如果覺得太多了 , 可自訂採樣時間的間隔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