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检测电路

楼主(2013-12-10):
  前辈们,谁知道 手机锂电池充电时,充电“闪电小图标”是如何显示的,也就是说,硬件上用什么芯片可以实现,电池电量时时浮动效果,充满后,浮动效果消失

网友:
有待高人指点!

网友A:
建议你看看小米69的电源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看小米69的电源拆解。。。。。。。。。。。

前辈有电路图吗 ?发我一份吧 我看看,但是我检测的是12v的锂电池呀?

网友B(2014-07-02):
以前也做过锂电池充电电路!用的都是TI的管理芯片。有的充电管理芯片会有电量检测输出,也有专用的电量检测芯片的,MUC等直接IO口采样就OK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做过锂电池充电电路!用的都是TI的管理芯片。有的充电管理芯片会有电量检测输出,也有专用的电量检测 ...

谢谢你的回答 我就是想找一个芯片做一个电路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我就是想找一个芯片做一个电路 试一下

你可以把硬件电路贴上来,大家可以帮你选下的,没有参数没办法帮你哦~

网友C:
怎么感觉你说的是软件的UI啊,这和硬件没关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你说的是软件的UI啊,这和硬件没关系的吧?

得有芯片硬件支持才能做出来呀!是吧

网友C:
目前比较常见的就是电池电压检测,软件UI根据电压来显示充电图标的格数,至于你说的一闪一闪的,只是软件做出来的效果,是一种充电状态的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比较常见的就是电池电压检测,软件UI根据电压来显示充电图标的格数,至于你说的一闪一闪的,只是软件做 ...

哦,这也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