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征集]在同net中选取两个cline segment 获取它们之间的所有通路

楼主(2013-12-10):
RT,有没有什么好的实现方法,集思广益

网友:
这个通路是指?

楼主:
clinesegments的一条通道

比如clinesegment1有连接关系如下
clinesegment1->clinesegment2->via1->clinesegment3->clinesegment4

则有clinesegment1到clinesegment4的通路为
'(clinesegment1 clinesegment2 clinesegment3 clinesegment4)

当然实际情况通常比较复杂,有可能在整条net中出现N条通路从clinesegment1到clinesegment4,也可能在NET中存在回路(环形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clinesegments的一条通道

比如clinesegment1有连接关系如下

这个可能要用到递归,从一个seg开始查找,对所有连接的db进行递归查找,直到找到另一个seg。

楼主(2015-08-24):
用Dijkstra算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