镁光 OV的Sensor和DM365的接线

楼主(2013-12-10):
DOUT这些管脚,镁光的有12个,OV9712的只有10个,而DM365上有16个,要怎么接呢?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接高位,空低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高位,空低位。

能不能说下在哪看?DM365的高、低位?图片是365那边的接线

网友A:
高位是RAW15,低位是RAW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位是RAW15,低位是RAW0.

1.上边镁光0130的有12个脚,D0是最低位,接365那边是RAW8(YIN0);D11是最高位,接365的CIN3,YIN和CIN的区别是什么,也分高低吗?
2.接高位,空低位,是空任意低位还是怎么?0130的空了4-7位;DM365的RAW[15..0]16位都接到总线上了。When the number of RAW data line is less than 16, data can be connected to the upper or lower lines of
C_DATA[15:0]. Lines not connected should be tied low.后边一句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1. 我又看了365的datasheet,估计你的0130可能接法有误,应该D0接365的CIN0,,,D7接CIN7,不敢说你的错,(也许软件可以调整)但我这样的接法我验证过了。YIN和CIN是YCbCr输入的数据线,一般sensor是RAW RGB输入,所以你可以不用管。
2. 我的365的RAW12-15的确是悬空,才看datasheet上讲要拉低。。。,还好,估计可以软件拉低,所以现在还工作正常,不过我建议您还是用1k左右的电阻拉低吧,万一你碰到新手写软件,估计调试的时候就烦死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我又看了365的datasheet,估计你的0130可能接法有误,应该D0接365的CIN0,,,D7接CIN7,不敢说你的错, ...

问了下,DM365的CIN和YIN是两个通道,D0-D7是一组,可以接CIN或YIN;D8-D11是单独的,接另一组的低4位,没接高位是因为数据处理起来会快些;
DM365 16位剩下的数据位都接到总线上,软件置低了。这是量产的产品。

网友B:
我也搞过这款ip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搞过这款ipv

有没有遇到过光线暗时有条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遇到过光线暗时有条纹的问题?

和电源的纹波有关,你上传sensor的电路图我给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