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更新焊盘后如何删除多余焊盘信息?

楼主(2013-12-10):
如题,实际上仅需要一个焊盘,多余的信息可否去掉?

网友A:
可以去掉,purge all就可以把没用到的焊盘都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掉,purge all就可以把没用到的焊盘都去掉了

Thank you very mcuh!

网友B:
楼主,这个purge all怎样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purge all怎样打开

你看楼主的图不是有个purge的按钮吗?点开有两个选项,选ALL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看楼主的图不是有个purge的按钮吗?点开有两个选项,选ALL就行了

这个options不知在哪里点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options不知在哪里点开

View-windows-options勾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View-windows-options勾上

不是这个,是options这页面出现有purge的按钮我该打开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