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版主:关于将LINE OR CLINE变成SHAPE的SKILL

楼主(2013-12-11):
    版主您好:
        您的那个将LINE OR CLINE变成SHAPE的skill很好用,不过更改后的SHAPE后的CLASS好像只能是ETCH,不知道能不能在原代码中将SHAPE的CLASS变成Route Keepout?这样在做天线阻抗时就更加方便,可以很快速的将天线走线下面铜皮挖空?

网友:
    選取SHAPE,按滑鼠右鍵/Copy to Layers 即可

楼主:
    已经在搞定了,在另外一论坛下的自己稍微改了下,里面是源文件,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注:不过这个论坛下载要自动扣积分的,我也没办法)
    在allegro.ilint里添加
    load("cline2shape.il")
    Command> cline2shape
    就可以把LINE变成SHAP    (Route keepout/top)

    1.49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71,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ywz

网友:
    shape换层有change命令

楼主:
    changing shape to a different class is not supported

网友(2014-08-21):
引用 楼主:
    已经在搞定了,在另外一论坛下的自己稍微改了下,里面是源文件,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注:不过这个论坛下 ...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在搞定了,在另外一论坛下的自己稍微改了下,里面是源文件,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注:不过这个论坛下 ...

    楼主您上传的skill貌似只能是cline啊,不支持line的!怎么才能支持line呢?同时想问一下:cline和line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上传的skill貌似只能是cline啊,不支持line的!怎么才能支持line呢?同时想问一下:cline和line有 ...

      cline 是指 走线、板框、或是器件外框的某一个线段,cline选取范围比LINE要大一点
    这个SKILL里CLINE是指走线的线段,

        而 line 是单纯指 板框,器件外框,或是你用LINE属性画的线段,并不能指向走线,
    好像我也没见过用LINE变SHAPE的SKILL啊,
    其实用走线的CLINE变shape更方便啊
    以上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cline 是指 走线、板框、或是器件外框的某一个线段,cline选取范围比LINE要大一点
    这个SKILL里CLINE是 ...

    感谢,指导!我看到一个skill是可以的,因为我想把logo(line)添加了routekeepout,所以就出现了这种需求!通过skill将line变为shape,再zcopy到routekeepout的。

网友(2014-10-11):
引用 楼主:
    已经在搞定了,在另外一论坛下的自己稍微改了下,里面是源文件,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注:不过这个论坛下 ...

    我也正想找这样的的Skill,手机板单点接地很多,不好处理用能否把你改过的发给小弟一份?314860351@qq.com

网友:
    等级害死人,虽然看不到,也要积极回复

网友B(2019-01-29):
引用 楼主:
已经在搞定了,在另外一论坛下的自己稍微改了下,里面是源文件,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注:不过这个论坛下 ...

请问哪个论坛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哪个论坛下的?

    好像是allegroskill.com吧,时间长了忘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changing shape to a different class is not supported

    大神,为什么我输入命令后选中cilne后,线就直接被删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为什么我输入命令后选中cilne后,线就直接被删掉了

    我用在弯曲的走线上是可以的

网友(2020-09-22):
    支持一下,现在积分还不够。。。

网友(2022-02-12):
    已经在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