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汽车CAN总线高手

楼主(2013-12-11):
外部设备怎么和汽车CAN总线连起来?接口是什么样? 232?usb?跪求!!!

网友:
据说CAN总线可以并联很多设备,CAN应该是一种接口标准,区别于232,USB。当然普通串口是不能转接成CAN的,必须CPU内部集成有CAN功能,外面再接CAN接口芯片。不知道对不对,反正现在很多MCU都有CAN接口

网友:
现在USB-CAN,232-CAN,485-CAN转换头多得是,看你外部设备是什么接口啦!

网友:
可以用MCP2515 SPI转CAN,便宜

网友:
很多你先把CAN信号转换成串口,那样的话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了,用专门的IC的。

网友:
CAN总线 是一种总线协议 当然你要使用的话最好用个芯片  如SJA1000
可以产考USB协议 在使用时弄个USB芯片
自己就不用软件写底层程序了 直接发送给芯片处理
如果不用芯片 你可以想象怎么来处理USB时序  呵呵呵 那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

网友:
周立功就有类似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