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s在哪里?(9.3和9.5)

楼主(2013-12-11):
请教根问用pads的前辈,我安装了9.5的精简版和 9.3的完整版 ,2个版本都没有找到 所谓的 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s
其中9.5的精简版 安装文件夹 下 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  有AlToExp.exe 和 al to exp_ui.exe 没有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s

而9.3完整版 SDD_HOME文件下根本就没有translators  这个文件夹,但是 在开始菜单上却能找到translators (依然没有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s)
这...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问候jimmy大神,我在努力下各种版本,争取找到一个有这个的...

网友(点评):
直接下载9.5

网友(2015-04-20):
我这个进行使用Allegro to PADS Translators,出现错误,不能转换。

网友:
不知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
附件是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图片

很抱歉不能帮到你,我这个版本连转换器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