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昨处理?棘手啊……

楼主(2013-12-11):
有是挤线的时候会出现软件提示,如下,大家是如果处理的?

网友:
router经常报错强制退出,貌似是有些地方设置的不大合理,求高人解答

楼主:
大家都没有招吗?

网友:
貌似这种是软件的BUG吧,所以我一般都将备份时间设成三分钟,这样就算死 也不致于半天白干~~~

网友A:
LAYOUT和ROUTER启动同步了吗?

楼主:
就是先打开LAYOUT,再从LAYOUT里转换到ROUTER布线的,之前直接用ROUTER打开文件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可能是空间不够挤线,ROUTER运行不过来直接死掉了,但是我觉得也应该提示一下再关啊,这样直接关掉有时文件就无法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YOUT和ROUTER启动同步了吗?

如何启动同步啊?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打开一些layout后重新reload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