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问题

楼主(2013-12-11):
请教如何计算电源电路的电流量呢。还有过孔大还是多个小过孔比较合适?

网友:
载流量有计算软件,也可以按照经验计算:0.5oz,1mm线宽,大约是1A,也可以按1.5A。
过孔个人认为用多个小过孔要好于单个大过孔,电流的趋肤效应。

网友:
楼上正解,表层通流能力强些,内层弱一点,因为表层的完成铜厚会厚一点,建议用多个小孔,考虑通流能力时留些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