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板USB2.0阻抗控制

楼主(2013-12-11):
双层板(板厚1.0或1.2MM)如果线宽<10Mil,线间距<10mil,怎样做USB2.0的90ohm差分阻抗控制?

网友A:
这个要问板厂了,布线已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属于生产工艺范畴。
友情提示:调阻抗是要另加钱的,别找不上档次的板厂,他们都不给调,按照你的图直接出板,至于阻抗是多少,鬼知道。

网友B:
USB是90ohm阻抗吗?应该是100~110吧

网友:
1盎司铜厚的话 1.0厚度 线宽0.2mm 间距0.1mm FR4材质的话  阻抗104.84
1盎司铜厚的话 1.2厚度 线宽0.2mm 间距0.1mm FR4材质的话  阻抗105.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是90ohm阻抗吗?应该是100~110吧

USB通常是90欧姆啊。DDR3时钟差分是100欧姆,还有HDMI的差分也是100欧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问板厂了,布线已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属于生产工艺范畴。
友情提示:调阻抗是要另加钱的,别找不 ...

我是想自己设计好线宽,选好厚度,要求板厂根据发给他们的要求来做。不需要板厂计算。

网友B:
1盎司铜厚的话 0.075 线宽0.254mm 间距0.065mm FR4材质的话  阻抗90.22

阻抗可以达到,就是不知道能否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盎司铜厚的话 0.075 线宽0.254mm 间距0.065mm FR4材质的话  阻抗90.22

阻抗可以达到,就是不知道能否加 ...

没有标点符号,看不懂

网友B:
1盎司铜厚的话            间距0.075            线宽0.254mm           间距0.065mm                 FR4材质的话                                 阻抗90.22

一共就那几个参数自己动脑思考一下吧,嗨,无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自己设计好线宽,选好厚度,要求板厂根据发给他们的要求来做。不需要板厂计算。

不仅跟线宽和间距有关,跟板子的材质,制作工艺也有关,所以,你设计出来的,做出来不一定对,但是差别不会太大。
另外,双层板,尤其用在USB这方面的,铜箔厚度都是0.5盎司吧。

网友C:
双层板?你对谁做阻抗控制?? 双层板基本不谈阻抗控制的。而且你USB需要走高速么?一般都是普通的吧,如果是普通速率的话,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什么阻抗了。只要你的ESD管子没选错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仅跟线宽和间距有关,跟板子的材质,制作工艺也有关,所以,你设计出来的,做出来不一定对,但是差别 ...

0.5oz铜厚的比1.0厚度的阻抗还要大一些,我上面的参数改成0.5oz,阻抗就9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层板?你对谁做阻抗控制?? 双层板基本不谈阻抗控制的。而且你USB需要走高速么?一般都是普通的吧,如果 ...

普通的一般速度能达到多少?你们有这样的产品经验?
我看到有些板感觉是没有做阻抗控制的,感觉他们就是随便走线。

网友(点评):
两层板 谁跟你谈阻抗控制? 即使说板厂告诉你能做,也是骗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盎司铜厚的话            间距0.075            线宽0.254mm           间距0.065mm                 FR4 ...

间距0.075  这是什么间距?
间距0.065mm这又是什么间距?

兄弟这些间距除了手机板厂能做出来,一般厂会做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一般速度能达到多少?你们有这样的产品经验?
我看到有些板感觉是没有做阻抗控制的,感觉他们就是 ...

要看走线的长度了,短距离的线,不做匹配也可以,性能不会影响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间距0.075  这是什么间距?
间距0.065mm这又是什么间距?

哈哈,瞎说,这个间距手机都做不了,做CPU的才行,谁让你要这么做呢,好自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