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电流及过孔问题

楼主(2013-12-11):
请教如何计算电源电路的电流量呢。还有电源线的过孔大还是多个小过孔比较合适?

网友:
    2个小过孔比1个大过孔更好

网友(2014-01-14):
    過孔承載電流計算表(Via Current Capacity Calculator)

    過孔承載電流的計算方式和導線一樣,只要把過孔的截面積寬度展開。

以 10 mil 的孔來說,展開截面積寬度為 = 直徑 x 圓周率 = 10 mil x 3.1416 = 31.146 mil 的走線寬度。

但這是概略計算,若要精確計算有些事項要注意。

    • 如果皮銅是 1 oz ,過孔電鍍後的銅厚未必是 1 oz,所以要根據電鍍銅厚計算。
    • 內層如果打十字線,四條十字線的大小,有可能會變瓶頸(Bottle Neck),要列入考慮。
    • 所謂孔徑是成形前(Un-finished)?還是成形後(Finished)?鑽 10 mil 的孔,經過電鍍之後加了銅厚,孔徑就剩下不到 10 mil 了。

    一般計算,一個 10 mil 的過孔大概有 0.7A ~ 0.9A 的承載能力,踢哀(TI)有篇文檔較大膽,它說一個 10 mil 的過孔就用 1A 的承載能力估算,我則是用附表計算出的孔數再乘以 1.25 以策安全。

僅提供參考建議!

网友:
    踢哀(TI)技術文檔敘述,請參考︰

Vias or Feedthrus
    Vias limit the current and add inductance between the power supply and load. Layouts are usually done with 10-mil inner ring feedthrus. At this size, current capability is about 1 A per feedthru.

网友:
    我觉得也不是替挨大胆,欧美做产品基本是正公差,过孔沉铜会厚些,大一点抗得住;国内都是节约成本走负公差,什么东西都要往小计算

网友(点评):
正確!胡搞、瞎搞、惡搞,最後定會倒。>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