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设置自动存盘的路径?

楼主(2013-12-11):
只看到设置自动存盘的时间,木有找到存放路径在哪呐?

网友A:
    在setup --use preferences --Time  有个autosave_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etup --use preferences --Time  有个autosave_time

    这只看到时间,没有看到存的路径呐

网友:
    與board file 同一路徑

网友:
    自动存盘应该与你save .bad的一样吧

网友:
    自动保存在你当前项目下文件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