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孔回流焊设计问题的探讨

楼主(2013-12-12):
前段时间,公司设计的一块板子上的有20余处使用了2.6MM的电源插针方案,电源插针在板上本来打算使用穿孔回流焊工艺,但是因为之前建库的人都疏忽,致使板子上电源插孔只在单面上开了soldermask露铜。而真正需要上锡膏的那一面没有漏铜,所有上锡那一面只有一个孔壁。不知道有没有熟悉这个工艺的说一下,我是这样想的,反正上锡都是需要流进孔内才好,如果将钢板稍微开大一点,使锡膏上在孔位所在的区域,并且覆盖在绿油上一点,那锡膏是不是会吸附在绿油上,并且在reflow后是不是会流经穿孔内。孔直径2.7mm,插针直径2.6mm?

大体归纳一下问题点:1,锡膏会不会吸附在绿油上?2,在一个2.6mm直径的孔上开2.7mm直径的钢板并上锡膏,后果会怎么样?

网友:
以下为个人愚见:
1、在焊接过程中焊锡膏是不会吸附在绿油上的,这也体现了绿油的基本功能;
2、一般在做2.6mm的开孔时,其真实的孔径一般情况下只会接近2.6mm,所以即使你开
2.7mm的网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所以还是建议采用别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4-01-14):
刮掉綠油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