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编号问题,急!!

楼主(2013-12-12):
    在做零件的时候编号就没了,在pcb中放编号的时候点右键也没有Add new label这个命令,如何处理呢?7 H3 [" O& t  \% V* x

网友:
    在ECO模式下试试

楼主:
    试了,不行哦,哪位大侠帮帮忙哈

网友:
    这么苦恼,重新做个封装就好了嘛

楼主:
    找到方法了,在建零件的地方,按那图标加上就行,第一次碰到终于找到了:lol

网友:
    是器件参考编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