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如何铺不规则铜!

楼主(2013-12-12):
设计中,参考别人的板子。发现板子边框铺的不规则铜。如图;不知道怎么操作的。那个大侠指点一下!谢谢。边框的铜只铺在了top和bottom层!

网友:
    以楼主的图形为例,先画一个规则的长条形Shape,以孔为中心画一个圆形Shape,Merge合并Shape即可。

网友:
    就是中间那个圆的吗?画一个方形,画一个圆的,两个铜皮合并就OK啦。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知道方法了。我没有打开铺铜smooth.

楼主:
    用keep routein 和anti etch .在用split  plane 创建dynamic shape .注意一定要打开status里的shape smooth .花了好长时间自己都找不出原因。最后还是找高手问出答案的。希望大家不要重复我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