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A接头和PCB板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12-12):
我是一名初学者,我在用sma接头和pcb焊接时,尽管传输线和SMA的阻抗都是50欧姆,但是因为焊接在一起,在焊接点会出现反射,那么怎么样才能减少这种反射呢?多谢各位大牛了

网友A:
如果你是3GHZ以下,基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过渡地方反射是不可避免的,看你的要求,需要采用仿真软件进行一定优化,
方法包括调整线宽,过孔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3GHZ以下,基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过渡地方反射是不可避免的,看你的要求,需要采用仿真软件进行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