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接头与板子连接问题

楼主(2013-12-12):
我是一名初学者,我在用sma接头和pcb焊接时,尽管传输线和SMA的阻抗都是50欧姆,但是因为焊接在一起,在焊接点会出现反射,那么怎么样才能减少这种反射呢?多谢各位大牛了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有反射,你怎么测得有反射?
如果SMA连接器焊接都有反射,那么卖SMA的厂家岂不都喝西北风去了?

网友B:
高速的测试夹具是考虑焊点不连续的问题,你可以找找,SMA中心的那个芯是顶在PCB板子上,而不是焊接的那种。

网友:
看你的信號速度多快,若是銲點阻抗不連續的電長度小於 1/10 Tr, 整體信號品質的影響是在可接受範圍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有反射,你怎么测得有反射?
如果SMA连接器焊接都有反射,那么卖SMA的厂家岂不都喝西北风去了? ...

焊盘与SMA座子连接处当然会有反射。用TDR打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的测试夹具是考虑焊点不连续的问题,你可以找找,SMA中心的那个芯是顶在PCB板子上,而不是焊接的那种。

您的意思是有一种SMA,信号线是顶在PCB上的,不是焊接的,这样就可以减弱反射这个问题?

网友C:
担心发射用压接件,就是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担心发射用压接件,就是贵很多,

多谢了,回头我用压接件试试,回头报告一下

网友D:
焊盘封装尽量做成弧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盘封装尽量做成弧形

能具体说一说吗,不太明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一说吗,不太明白呀

网友E:
连接器这块是有反射的 焊盘下挖空处理

网友F:
我以前做GPS,不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做GPS,不考虑这个问题。

可能是因为影响小,不考虑,这次设计老师说要考虑,所以我想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接器这块是有反射的 焊盘下挖空处理

您好,很感谢您的回复,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G:
一般应用设计都不会太考虑,如果要求真高的话,估计加匹配不知道能不能消除.理论上讲,只要传输介质有变化都是有反射的,只是看影不影响信号而也。

网友H:
楼主,你现在的反射你确定是SMA头这一块给的吗?你确定你的走线是50ohm吗?你确定你的SMA头是50ohm吗?根据我见过和测试过成千上万的SMA头和传输线,基本上没有那个SMA头是50ohm的,也没有说传输线就一定是50ohm的,除非你把PCB设计、仿真、测试、工艺等都摸索的非常透彻了。
当然,回到你的问题,要消除你的反射就需要优化你的设计,包括传输线和SMA接触点的阻抗,只有他们无限接近才能尽量减小放射。怎么样优化是一门比较深的学问,不是我现在能告诉你的,需要根据你现在的测试情况才能找到怎么样优化。

网友:
我们也用到了SMA接头,是贴片的。不去考虑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应用设计都不会太考虑,如果要求真高的话,估计加匹配不知道能不能消除.理论上讲,只要传输介质有变化 ...

谢谢你的解答,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现在的反射你确定是SMA头这一块给的吗?你确定你的走线是50ohm吗?你确定你的SMA头是50ohm吗?根据 ...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