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yperlynx?图中的这些虚线什么概念

楼主(2013-12-13):
其实是本人看到伯格丁的书时,发现这两个原理图里面怎么有些虚线,不明白有什么内涵,或者根本没内涵,希望懂的朋友指教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那两个图都出之于10.14仿真串扰,描述的都是攻击线和受害线具有源串联端接和远端接收器,然后得出的是V-T图,但是对于受害线的端接情况我有些疑问,见图,书中给的原理图好像没有我画的那个电阻吧。。。希望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虚线表示相關連的傳輸線有計入串擾的效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线表示相關連的傳輸線有計入串擾的效應。

感谢回答。那么另一个问题呢?书中的静态线只有源端端接和远端接收器,远端端接都没有的话,接收器又怎么接收到噪声电压呢?
不应该像以下这幅图那样的吗?

网友A:
書中只有端接沒有遠端接收器,重點在講述傳輸線的串擾量,教你遠、近端串擾,有端接、無端接的串擾量差異等等概念,在實際的設計中,當然最好你要加遠端接收器及近端驅動器,因為它也是一個負載,會影響一些信號品質,所以 HyperLynx 有讓你加入IBIS model 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書中只有端接沒有遠端接收器,重點在講述傳輸線的串擾量,教你遠、近端串擾,有端接、無端接的串擾量差異等 ...

能再请教一个问题吗?书上说带状线和嵌入式微带线之间没有远端噪声,这是任何情况下都成立的还是有条件下成立的?为什么呢?

网友A:
1. ) 带状线是都成立的,因為遠端串擾影響的因素之一是傳播延遲,帶狀線的 TEM 場傳播在均勻的介質中,速度不變,所以在走線幾何固定後,互感及互容與自感及自容的比值大小固定,串擾量是定值,故說沒有噪聲。

2. ) 嵌入式微带线則看情況,若嵌入夠厚的介質中,能達到TEM 場傳播在均勻的介質中的條件,那就成立。

自己找串擾的公式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带状线是都成立的,因為遠端串擾影響的因素之一是傳播延遲,帶狀線的 TEM 場傳播在均勻的介質中,速度 ...

原来如此
“互感及互容與自感及自容的比值大小固定,串擾量是定值,故說沒有噪聲”
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带状线是都成立的,因為遠端串擾影響的因素之一是傳播延遲,帶狀線的 TEM 場傳播在均勻的介質中,速度 ...

等等,大神,我看了一下公式之后觉得有点问题,首先串扰量恒定就可以说是没有噪声这一点让我有点难受,不过还好。另外如果按你的说法,那么近端串扰也可以说是没有啊?我贴贴公式,看看大家说的公式是不是同一个。。

最后的疑问是针对书上的写法的,图片上面的Cml和Cl的说明中后面不是有C11和C12这个吗?我想问问这里的C11是指spice电容矩阵定义下的的还是maxwell矩阵定义下的?

网友A:
1. 图片上面的Cml和Cl的说明中后面不是有C11和C12这个吗?
:=)  我想公式應是參考SPICE 電容矩陣。

2. 如果按你的说法,那么近端串扰也可以说是没有啊?
:=) 可能我講的不夠清楚或你誤解,關鍵在傳播延遲 (也就是波速)的變化,NEXT 及 FEXT都是有的,關鍵在它的傳遞時是否因為模 ( Even mode 或 Odd model )的不同而使它的量有所變化,遠端串擾公式還有一個因子是 V (速度), V 又與介質常數有關,其實這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有效介質常數的概念,在帶線不論是 Even mode 或 Odd model 速度是不變的,所以沒有串擾量的變化,一般的微帶線則會因為傳遞的Even mode 或 Odd model,而有不同的有效介質常數,造成速度同,進而使串擾量會變化,因變化而有噪聲。(一般稱為 Pattern dependent jitter )
參考中文版 261頁的提示,最後一句 "...,在這種結構中就不會出現遠端串擾",其實這是 Eric 的用語略為簡化了,並不是沒有遠端串擾,精確的說是沒有遠端串擾量的變化。可以仔細看看這個提示上面那一段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图片上面的Cml和Cl的说明中后面不是有C11和C12这个吗?
:=)  我想公式應是參考SPICE 電容矩陣。

首先很感谢你的回答,由于还是个菜鸟,你的第二个回答看不太懂,我再看看书。
关于第一个回答,我看到第11.4节时,有这么一段,想用来支持答案为maxwell矩阵,不知合不合适?
因为我觉得从第七章开始出现Cl什么的之后,一直是以“给电容进行充电”作为角度切入的。

网友A:
想用来支持答案为maxwell矩阵,不知合不合适?

:=) 不懂為何你說支持答案为maxwell矩阵?你mark 的那段文字明明說的是"除非特別說明,電容矩阵是參考 SPICE 的電容矩阵而不是 maxwell電容矩阵 "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用来支持答案为maxwell矩阵,不知合不合适?

:=) 不懂為何你說支持答案为maxwell矩阵?你mark 的那段 ...

不好意思,我说的太含蓄了,其实是因为自己还很迷惑。
在11.4节中,看到CL(负载电容)=C11+C12(C11、C12均为spice矩阵元素,定义为:信号线与返回路径之间的单位长度电容、临近信号线之间的单位长度互容)。
我mark的那句“除非特别说明。。。”意思是说C11 C12肯定是指spice矩阵的元素了,那么如果第十一章提及的负载电容CL和第十章公式中的CL是同一个东西的话,那么这个CL就绝不是spice矩阵中的C11,而应该是maxwell矩阵中的C11

网友:
我想這只是名詞用法觀點上的小差異吧,不用太往胡同裡鑽。關鍵在公式若使用的 C, L 這樣的 Lump 元素,則感情上對應的會是SPICE 矩陣元素,若是場求解器運算,就直接解 Maxwell方程式,也不會有甚麼C, L了。
我想 Maxwell 電容矩陣是近代 EM tool 的產物,很多 Tool 是這麼做的,解電磁場但轉成 Lump R,L,C元件輸出,如 Q3D。是解電磁場,但又讓大家用熟悉的電路學觀點來解電路行為。只要你很清楚Maxwell 電容矩陣的結構是怎樣就可以了,自容的部分稍微大一點點,這是因為加入其它在場求解時拉地的側邊導體的電容,互容是不變的,只是用符號來表示電荷方向。
我想真正解不斷升高的高頻問題,必定是集總的Maxwell方程解,用Lump 元件一定會有極限。這是解析精度與運算速度的考量的問題。
以上個人觀點,請參考。

楼主:
关于最后的一个问题。我的观点保持为maxwell矩阵,即FEXT和NEXT公式中的CL均为maxwell矩阵中的对角线元素,没有仿真,唯一支持的理据是红宝书——高速数字系统设计中的例子3.2,稍稍贴张不太清晰的图。书中没有区分spice电容矩阵和maxwell电容矩阵,但是可以看出书中所述为maxwell矩阵

网友B(2014-01-16):
这是SPICE矩阵
Maxwell矩阵的对角值为负值
由拉普拉斯等式可以知道耦合的电势是与电场方向相反的,所以使得Maxwell矩阵中的对角线皆为负。
磁场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SPICE矩阵
Maxwell矩阵的对角值为负值
由拉普拉斯等式可以知道耦合的电势是与电场方向相反的,所以使 ...

不好意思,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