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参考平面问题

楼主(2013-12-13):
  大家都知道,线路板的顶层微带线传输信号的返回路径是在紧邻顶层的相邻面,但是,将微带线隔开而是用外接导线(在板子上飞线),那传输的信号的返回路径又是哪个平面呢?

网友:
就按照飛線所在位置,任意找最近的返回路径。

网友A:
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信号速率比较高,则飞线部分对外辐射量很大,只能飞很短的线;如果信号速率极低,则大部分从具有直接连接关系的地回流,接近直流的情况。飞线一般不推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信号速率比较高,则飞线部分对外辐射量很大,只能飞很短的线;如果信号速率极低,则大部 ...

谢谢你的答复,你的意思是如果速率很低的话,就在板子的表面形成返回路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你的意思是如果速率很低的话,就在板子的表面形成返回路径吗?

不是的  如果速率很低的话,比如50Hz的交流电,就像我们平时在家接线一样,在哪儿接的就从哪儿回流,不再适用高速的理论,而只是普通的电路理论。对低频来说,整个板子的尺寸都可以忽略,对低频的波长来说,很长一段的金属导体也不过是一个点而已,各处的大小相差无几,没有高速情况下那么明显的分布效应了……  一定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考虑到高速理论里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