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仿真小弟求教

楼主(2013-12-13):
小弟看到坛子里解决问题时都拿仿真模型来说事儿,也参考这个帖子中的电路仿真一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4774-1-1.html
却得不到那种波形,经过反复推敲发现Q3一直未导通,根据参数值得出我这个三极管的导通电压时0.7977V,更换了好几个具有仿真参数的三极管都是这样,而仿真参数中“Q^@REFDES %c %b %e @MODEL ?AREA/@AREA/”又没有写哪里可以编辑它的导通电压,
请各位大神帮帮小弟,感激不尽啊

后面我又试了几个二极管的电压降,是0.6810是正常硅管的,那要是锗管的,要怎么调整

仿真原理图

仿真原理图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稳定3.3V时一点电压参数值

稳定3.3V时一点电压参数值

网友A:
Model 的內容尋找的方向錯了.
你應該是去圖上 Highligh 零件後 , 按滑鼠右鍵 , 在右鍵選單中選取 Edit PSpice Model 才會看到真正的 model 內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 的內容尋找的方向錯了.
你應該是去圖上 Highligh 零件後 , 按滑鼠右鍵 , 在右鍵選單中選取 Edit PSp ...

找到了,比我之前看到的详细多了,清楚多了,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改它的开启电压。
同样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比我之前看到的详细多了,清楚多了,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改它的开启电压。
同样非常感谢

什麼是 "改它的开启电压" ? 不懂意思,所以不知如何回答。

楼主(2014-01-18):
引用 网友B:
什麼是 "改它的开启电压" ? 不懂意思,所以不知如何回答。

就是Vbe P-N节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Vbe P-N节电压

搜索一下 "三极管的Pspice模型参数" 你就會得到答案了。

网友(2014-03-10):
这个工程文件发给我,帮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