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文件中可以修改format文件和log文件的存储位置吗?

楼主(2013-12-13):
skill 学习新手,第一次发帖)
我想写个窗口界面的skill, 我可以在skill 里定义生成的 .form文件的存储位置吗?比如我想存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My Documents\Skill
默认的位置好像是跟板子文件.brd 在一个文件件内。
请大神们告诉小弟,学习下。非常感谢。 同样 log文件也能这样做吗?

网友A:
我还没有想过这种做法,一般的做法都是程序执行后,自动删除form文件,呵呵。
log文件可以在Setup->user preference里面设定的

网友B:
这个貌似没必要了吧,FORM文件在skill里面都写好了,你干嘛还需要把它存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没必要了吧,FORM文件在skill里面都写好了,你干嘛还需要把它存起来呢

这么做是有点特殊原因的。因为我自己对公司服务器上的文件没有读写权限,form 文件创建不了。自己又不想每次都Copy到本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有想过这种做法,一般的做法都是程序执行后,自动删除form文件,呵呵。
log文件可以在Setup->user p ...

能具体点告诉我 Log文件怎么设置吗? 在Paths 里面的哪个选项吗?这个不太清楚。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没必要了吧,FORM文件在skill里面都写好了,你干嘛还需要把它存起来呢

这个肯定可以的啊   你自己写skill   里面的form路径  你看下outfile的参数解释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告诉我 Log文件怎么设置吗? 在Paths 里面的哪个选项吗?这个不太清楚。非常感谢。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 File management -> Output _dir 右边 在ads_sdlog 的value值填写文件夹名就好了,例如就填写log,上面有个ads_sdart的,是出gerber的路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 File management -> Output _dir 右边 在ads_sdlog 的value值填写文件夹 ...

我已经在程序里把路径指出了。真心感谢你的回复,又学到了很多。

网友(2020-04-02):
引用 网友A: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 File management -> Output _dir 右边 在ads_sdlog 的value值填写文件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