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的各位前辈,IO口驱动0603LED,LED短路烧坏

楼主(2013-12-13):
如图的电路,矩阵按键带指示灯,发现有些板子上面的LED烧坏短路,然后整个板子功能就不正常了。

请教各位前辈,这个LED灯 有这么好坏吗?还是我电路设计有问题,请各位拍砖。。。

30.7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34,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不建义用IO口直接驱动发光管,IO的驱动电流是有限的!

网友:
一般的LED的最大电流为18-20mA,通常在3-5mA就可以有比较好的亮度了,注意看看你驱动的时候LED的电流有没有超过5mA.另外,如上所说的,不建议IO直接驱动LED,除非你的LED同一时间只有一个或者二个较少的数量亮,否则会大大增加CPU的功耗,有可能造成CPU损坏.

网友:
LED坏了,一个通路就断了.
IO驱动LED最好把IO口配置为IN。VCC-->LED-->电阻-->IO口

网友A:
LED灯工作电流只有几MA,单片机最小驱动电流8,最大没限制,典型为12--15,长时间工作在这样的电流下,容易烧。

网友:
LED限流电阻太小,而且你采用的是推拉式驱动。如果LED烧短路,那么你2个驱动的IO就直接通过680的电阻导通,从而导致IO可能损坏。

网友:
大哥,你好歹串个电阻限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工作电流只有几MA,单片机最小驱动电流8,最大没限制,典型为12--15,长时间工作在这样的电流下,容易 ...

嗯,  多谢了。现已经加个二极管隔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