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xcel配置CIS的问题

楼主(2013-12-13):
我想问下怎么用EXCEL创建本地的数据库,那个excel表格要作何处理,是不是从数据库里导出的,还是要在excel里添加什么插件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需求啊,请问你搞成功了没?

网友:
先用Excel编辑相关数据。然后将其转化为ACCESS数据库。然后配置ODBC数据源。然后在cadence中生成其DBC文件。

网友(2014-04-08):
有没有图示标示一下?

网友(2015-11-14):
開啟ACCESS後 把EXCEL匯入即可

网友:
楼主成功了没有?

网友(2015-12-19):
有人用cis or cip or 更好的方法来管理,线路 layout 的 library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