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铺铜

楼主(2013-12-13):
如图,怎么设置让同一个网络的铺铜连接不同焊盘时的连接线宽不同。图中的线都是铺铜自动生成的,而不是后来用走线连接的。

网友A:
如果你想要针对某焊盘的十字连接加粗,可以Edit - property,然后在find栏中确认PIN给选中,然后在PCB中选中该焊盘,在出来的对话框里面选中
Dyn_Fixed_Therm_Width

Dyn_Oversize_therm_width

简言之,就是单独给该焊盘增加敷铜十字连接宽度的属性(proper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要针对某焊盘的十字连接加粗,可以Edit - property,然后在find栏中确认PIN给选中,然后在PCB中选 ...

太感谢了,实验成功,一直想让不同大小的焊盘铺铜连接线宽不一样。真是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