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长度要小于波长的二十分之一长如何理解?

楼主(2013-12-13):
导线的长度一般要求小于工作频率波长的二十分之一,以避免导线成为电磁干扰的发射源。请问各位高手你们认为这个导线的长度是单单这条信号线的长度呢还是包括它回路的地线的总长度呢,新手,求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2014-05-29):
我想应该就是信号走线的长度,一般回路的地都是大面积铺地的,可以认为距离足够短,除非地不完整。
电路分析里面的说,如果物理模型的尺寸远远小于信号的波长,那么可以按照集总参数来处理,也就是认为信号在任何时候都是瞬间到达各点。

网友(2014-07-28):
这个应该是形成天线效应的基础长度,小于这个长度天线效应就无法形成。

网友(2017-12-08):
怎麼好像看的有點亂亂的,長度?間距?

网友(2018-06-19):
是这根信号本身长度吧,若加上地回流话就不知如何算了,算到地回流的起点电源输入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