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 运行错误,求解

楼主(2013-12-15):
我在win7下安装了pads9.5,但是在layout中编辑原件标签特性后确定时出现软件错误警告,然后自动退出软件了,请求大神帮忙解决下,不胜感激!

网友:
提醒你画的太乱了,让你重画

网友:
编辑标签时,要先将第一栏的属性指定,这样就不会出错了。

如下图: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在网上找到以下解法
现象:PADS 9.5中文语言下修改零件标号会提示“发生严重的运行时错误”并退出
解法:
1.        用Ultraedit打开安装目录下“\9.5PADS\SDD_HOME\Programs\chs”文件夹下的“powerpcb.mdb”文件
2.        查找"End ICDB Integration",不包含双引号,最终只会找一个结果,而且后面跟着一串星号。
3.        把星号后面的“参考编号”修改成英文的“Ref.Des.”,保存再重新运行Pads Layou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