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多层板的特性阻抗通常是做多少欧

楼主(2013-12-15):
请问现在四层板的特性阻抗通常是做多少欧,如果发板时要做多少欧是自己给出叠层参数呢还是线路板厂给出的呢?新手,没设计过四层板打过样,想请教下我们电子界的兄弟们!谢了!

网友:
    你的芯片要求啊??

楼主:
    哦,还要看芯片要求的吗,大多数芯片要求是多少的呢?如果要求是50欧的呢,是要求线路板厂做吗,那线路板厂对我的线宽是不是要有要求呢?多谢这位楼上的兄弟了

网友:
    你可以让你的线路板厂将50欧要走多大的线宽告诉你。

    你得先告诉板厂你的一些设计参数,比如板厚,铜厚,表面工艺(喷锡,沉金)之类的。

网友:
    根据自己的设计规则用Polar自己计算呀

网友:
    一般情况下,单端线做50欧姆,差分100欧姆。USB做90欧姆。

楼主:
    多谢大家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