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解电容和陶瓷贴片电容的应用场合,谢谢!

楼主(2013-12-16):
一般需要大容量电容时,我会考虑用电解电容,但是最近看了一个电源电路,其上需要加一个22uF的电容,公司的前辈建议用铝电解电容,而且以前公司的产品都是用的铝电解电容,但我认为这个可以用贴片的陶瓷电容。

        请问大家,同样容量的陶瓷贴片电容可以替代电解电容吗?我印象中,电解电容除了容量可以做大以外,相较于陶瓷贴片电容几乎没有任何优点。

网友A:
22uF的电容一般有三种:钽电容,贴片的陶瓷电容,贴片的铝电解电容。这三种用得比较多。具体如何使用主要看场合。个人觉得:大功率的电源输出的话,一般都会采用电解电容。但是22uF这个值不上不下,上有100和47  下游10  所以一般用的不多。一般类似于消费类电子产品由于结构和空间的限制,一般都是用钽电容和瓷片电容。但钽电容又比较贵,除了某些大电流的地方,需要用到大容量的,才会考虑钽电容。。另外一个:一般来讲,对于大容量的贴片的钽电容以及瓷片电容,其耐压值一般都很低,基本多是6.3V。甚至是2.5V的。如果你输出电压是12V的话,基本直接会选用电解电容了。

网友(2014-01-22):
好!精闢。

网友(2013-12-16):
电解电容除了容量大,还有就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uF的电容一般有三种:钽电容,贴片的陶瓷电容,贴片的铝电解电容。这三种用得比较多。具体如何使用主要看 ...

好的,谢谢

网友:
不仅仅要考虑容量 耐压值也很重要 大容量贴片电容耐压值一般都比较低

网友B:
ESR方面,还有漏电流方面都不一样

网友:
    这么多大神。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R方面,还有漏电流方面都不一样

    嗯,是的。但是一般来说陶瓷贴片电容的ESR和漏电流都要比电解电容要好,我目前接触的产品中是市电通过线性变压器产生有效值为10.5V的电压,通过整流桥送给LDO7805产生控制板所需的5V电压,在这LDO前后都用的是电解电容。电解电容的ESR偏大,整流桥的输出的电流会在其上产生较大的纹波,以及会发热,为什么这里不考虑用陶瓷贴片电容呢,难道仅是因为耐压值的原因吗,还是说电解电容体积较大,有效的散热面积更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但是一般来说陶瓷贴片电容的ESR和漏电流都要比电解电容要好,我目前接触的产品中是市电通过线 ...

    陶瓷电容的容值做不多很大吧。整流桥后面的电容应该要很大容值的。

网友(2014-01-17):
引用 楼主:
嗯,是的。但是一般来说陶瓷贴片电容的ESR和漏电流都要比电解电容要好,我目前接触的产品中是市电通过线 ...

这里是需要大容量的电容,用作储能滤波的作用,1是陶瓷电容的容量不能做的太大,2是价格也会很高,铝电解价格便宜

网友:
    单从价格上来讲,陶瓷的最贵,钽电解次之,铝电解最便宜。

网友:
    之前见过一本书《精通开关电源设计》上说 有限场合铝电解电容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是因为他ESR比较大 所以在电源空载时 比较稳定。
另外 铝电解电容抗冲击性能比较好 25V的耐压 瞬间的26V一般不会有问题。 但钽电容就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超过耐压值,钽电解电容的优点是容量大(相同体积) ESR最小(相对)。
还有 在意外损毁,铝电解电容是爆炸掉,钽电解电容的燃烧掉(约3-30秒)。
总之 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器件 各有各的优点 也有相对应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