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原理图

楼主(2013-12-16):
请教一下,每次用orcad画原理图,像微控制器比如我是画stm32的,是不是要自己做元器件和封装呢,为什么orcad就没有ST的库

网友:
1你可以到相应的库看看有没有。
2如果没有可以找差不多的修改。
3我一般都是自己做,然后保存到自己的常用库里。

网友(2014-01-17):
自己做或找一个差不我的修改就行了,存到自己的元件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