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方案:运行Capture.exe找不到cdn_sfl401as.dll,运行allegro.exe找不到cnlib.dll

楼主(2013-12-16):
       前两天,刚装了个pads9.5,后来再打开cadence 16.3 中的PCB edit 和capture时,出现了问题,
提示内定如下:
       如果运行Capture.exe找不到cdn_sfl401as.dll,
       如果运行allegro.exe找不到cnlib.dll,

解决方法:
上面俩个库文件都在C:/Cadence/SPB_16.3/tools/bin中),请检查环境变量设置是否完整!
我遇到上述问题,发现没有CDSROOT的定义,添加一个:
                  变量名:CDSROOT
                        值:C:/Cadence/SPB_16.3

即可运行成功。

如果Path变量中没有“%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jre/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   ”

那么请将双引号中的内容放到Path环境变量开头处!

      我是后面这种现象,直接把引号中内容复制进去,就可以再次使用了,免得重新安装软件的麻烦。

网友:
通常提示找不到.dll文件这种情况基本上是由于环境变量设置不对引起的

网友(2014-03-03):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7-07-15):
:o:o可以了,你好棒棒,谢谢

网友(2019-02-27):
楼主,我后面那种情况,但是修改注册表不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