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单面板只能画贴片!是否可以做过单孔焊盘的封装

楼主(2013-12-16):
altium Designer 10.5 已用了一些时间了;怎么在画元件封装将焊盘--机械层Multi Layer改成顶层或底层做单面板的焊盘封装;它就变成了贴片的形式;过孔屏蔽了;也不能改了;这样画出来的板不好!因我要做1.6mm单层纸板;PCB一面有焊盘与过孔;别一面没有焊盘但有过孔 用来插元件;  在protelL 99里就可以;不知道各位大侠是否知道如何在AD里画能达到我要的效果呢???先谢谢各位的帮忙了!!!

网友(点评):
此主题 汇总在pcbbbs 【给初学3-...】系列主题帖中...

网友A:
你底层不要设置焊盘了,只设置过孔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底层不要设置焊盘了,只设置过孔不就行了吗?

你另外一层还要走线啊  要焊盘呀!  只要你一选就成贴片焊盘了;不能修改孔径了!求解??或是上些图

网友B:
只在底层正常走线,制作板子时候,告诉板厂做单面板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另外一层还要走线啊  要焊盘呀!  只要你一选就成贴片焊盘了;不能修改孔径了!求解??或是上些图

你不是画单面板吗?你在top layer只设置孔,不设置焊盘,用来插元器件,bottom layer既要设置孔又要设置焊盘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在底层正常走线,制作板子时候,告诉板厂做单面板就好了。

还有其它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画单面板吗?你在top layer只设置孔,不设置焊盘,用来插元器件,bottom layer既要设置孔又要设置 ...

想这样设置呀   但设置不出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其它的方法吗??

貌似这个最常用,也最简单了。

网友C:
99SE 到 AD ,延续性比较强,某些基本项设置有雷同。

楼主问到这个问题,反应了楼主对 PCB 制程的不理解(估计制板时以提交PCB原档为主)。
建议可能的话,多了解些和PCB制程相关的内容,制板时以提交 gerber 工程文档方向发展...

99SE 中有 Pad Stack 设置选项,AD 中亦有此设置选项(参下图效果)
(实际设计中,通常的另一种做法是不刻意去修改这里提到的参数,仅提交有用到的gerber图层。
  当然楼主这种从根本上解决的做法也是完全正确的做法之一。)

其他复习:怎样避免自动走线设置:
99se: Design→Rules→Routing→Routing layers ,双击选择edit rule ,在toplary中选择not uesed
AD:    略

网友:
我觉得楼主要更改焊盘的方式来做单面板的想法不科学,一般情况下,器件的库建好后就不动了,你总不能为了做单面板改一次库,做双面板再改一次库吧。做单面板时,只在一层走线,制板时告诉厂家是单面板就行了,多简单啊。

是这个理(焊盘和过孔都需要处理,只是现实真的需像1楼这样繁琐操作?)

网友:
思想复杂了,把很简单的事搞得这么复杂,像设计双面板一样设计就行了,加工要求里注明做单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SE 到 AD ,延续性比较强,某些基本项设置有雷同。

楼主问到这个问题,反应了楼主对 PCB 制程的不理解 ...

为什么我只能设置成这个样子呢?中间的孔 铜 如何像你一样设置没有?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SE 到 AD ,延续性比较强,某些基本项设置有雷同。

楼主问到这个问题,反应了楼主对 PCB 制程的不理解 ...

我是AD10.0的  难不成是我的版本问题中间全设置成0了,各位大侠帮看一下!看我哪里设置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yz_emily 的建议值得领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AD10.0的  难不成是我的版本问题中间全设置成0了,各位大侠帮看一下!看我哪里设置出了问题?谢谢!

想复杂了,plated 设置和 99se 雷同,建议看 官网:

http://wiki.altium.com/display/ADOH/Pad

双面板 咋整出那么多层,够忙呼的...

网友D:
取消成非金属化孔,中间孔铜是没有铜箔的,不过一般都不会这样处理,当打样单面板的时候,PCB厂商会帮你随便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取消成非金属化孔,中间孔铜是没有铜箔的,不过一般都不会这样处理,当打样单面板的时候,PCB厂商会帮你随 ...

请问金属化孔如何取消呢?请帮上一下图  谢谢!

网友(2014-10-08):
双击孔弹出属性对话框,把Plated的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