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09导成低版本99se的,铜皮不见了

楼主(2013-12-16):
altium Designer 09导成低版本99se的,但是导过去发现中间两层的铜皮不见了,(我画的是四层板),请问怎么样才能将铜皮也导过去呢?

网友:
我都是一个个重新改的,铺铜的属性改一下重新铺铜即可。
坐等大神回复正确的导出方法!

网友:
在Altium Designer中铺铜时FillMode应该选择第二项Hatched(Tracks/Arcs) 而不是Solid Copper这样才会兼容Protel99SE格式的铺铜

很给力!

网友(2014-01-19):
3楼的正解,要铺网铜而不是实铜,这样在低版本中才能兼容

网友(2014-02-20):
好,到时老大要99SE我再也不用再铺一次了

网友:
    3楼正解,因为99SE没有实心铺铜,

网友(2014-03-22):
    你的AD9是多少版本的?我的9.2的铺铜去不了死铜。

网友(2014-05-07):
    记下这个技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