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128c1fce9061f487c32904d86ff74fd9","traceid":"1a193f9217637616993344149e885a","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3-12-31):
引用 网友A:
请问 我在没有加上C0.003的情况下

有时rou导进去看上去会失真 有时形状都不是椭圆了

不指定T01C0.00X的话,CAM将设定所有工具尺寸为93mil。
这时你在CAM里看到的椭圆孔,方孔都会被画成一个“疙瘩”。

可以设成C0.001,但没有厂家有这么精细的刀具,实际上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B:
我想問一下前面各樓的樓主 , 是誰告訴你們 rou 這個 router 的資料處理方法及他的觀念?
因為我發現全部都是錯誤的觀念和操作.
很明顯的各位並不是真的了解銑刀開槽時的操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問一下前面各樓的樓主 , 是誰告訴你們 rou 這個 router 的資料處理方法及他的觀念?
因為我發現全部都 ...

请指正 大家都想了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問一下前面各樓的樓主 , 是誰告訴你們 rou 這個 router 的資料處理方法及他的觀念?
因為我發現全部都 ...

還請大大指導><"
因為一般開啟後看不到東西

网友B:
有關 Router 觀念在此簡單表列說明

1. *.rou 資料並非鑽孔資料 , 也不是 Gerber 資料 , 因此無法在 Gerber 或鑽孔資料來顯示出來
2. *.rou 資料格式一般是使用 Excellon 格式 , 因此若要在 CAM 裡面來讀取時 , 應當由 NC Drill / Mill 這邊來導入.
3. Excellon 格式不像 Gerber RX-274-X 這樣完整 , 因此導入 CAM 時 , 切記不要用 Auto 方式載入 , 這樣常常會造成 Format 的誤判 , 導致比例不正確及偏移現象.
4. Excellon 也有分世代 , 像 Gerber 的 6x00 和 274x 一般 , 有分成 Excellon I , Excellon II 這兩種 , 建議使用 Excellon II 格式 ( 在 Allegro 中為勾選 enhance Excellon format ) , 但 Enahnce excellon format 要有作用還要加勾選 auto tools select 項目.
5. Layout 資料中有 PTH 和 non-PTH 這兩種孔 , 但 NC 資料不存在此觀念 , 因此建議在輸出 NC Drill 或 Route 時 , 加勾選把 PTH 與 NPTH 資料分開的選項 ( Separate file for place / non-plate hole )
6. Router 的資料處理方式和NC Drill 不同  ,   Drill 資料是鑽頭多大 , 所鑽出的孔就有多大.
但 Router 是用銑刀的邊去把槽孔給刨削出來的 , 因此刀具尺寸與走刀路徑有密切關係 , 走刀路徑是依據銑刀的尺寸向內 offset 半支刀具來形成的 , 並不是直接建立在槽孔邊.

因此 Route 資料在建立時 , 只要提供與槽孔的窄邊相等或更小的銑刀就可正常產生出來.
但是一旦產生出來後就不能再修改 , 否則真正形成槽孔的資料會不正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關 Router 觀念在此簡單表列說明

1. *.rou 資料並非鑽孔資料 , 也不是 Gerber 資料 , 因此無法在 Gerb ...

關於第三點

第一個問題: 是否還是要進入TXT裡面編輯工具尺寸?

第二個問題: 不用AUTO 要怎麼導入? 我導入後一片空白,還請大大教導一下@@

网友:
之所以要建議使用 Enhance excellon format 的目的就在此.
就像 274x 格式會把景投資料都帶進去 , Enhance excellon format  也是 , 因此就免掉還要自己手動輸入的麻煩.

至於不使用 Auto tool select 的話 , 哪你就惹了一個大麻煩  , 你用 CAM 讀進去後 , 就算有心要補設定刀具資料 , 你卻會發現 , 怎模只有一支刀子而已 , 明明有好幾種尺寸...
Auto tool select 是會加入選取刀具的指令在 NC Route 的檔案中 , 如果沒勾選這個項目 , 就必須人工去編修檔案來插入選刀指令.

這個狀況在 NC Drill 上看得最明顯.

网友(2021-12-16):
最稳妥的做法:
1、Allegro在生成异型孔rou文件的同时,还生成了铣刀文件“ncroutebits_auto.txt”,里面有这块板子所用到铣刀的直径数据,如下图

2、把这个数据补充到rou文件中,补充之前,先看下Allegro生成的原始文件长啥样:

补充之后是这样:

结束,这下用CAM350导入,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