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没发现什么板子ALLEGRO能搞、速度快而PADS不能搞、速度慢

楼主(2013-12-16):
看了所谓红米手机的10层PCB,这密度感觉可以满足所有人99%的需求了。就算再多10层又如何?

谁能给个例子,pads不能搞而allegro可以搞,ALLEGRO很快而PADS会慢30%以上?

感觉从实用的角度来讲,用PADS实在是足够了;除了LOGIC难用点。

进一步讲,对于90%的板子,PADS反倒要快很多。

网友A:
软件本身不是问题,人是真正的问题,习惯了什么都好,不习惯什么都不好

网友:
allegro画得快,PADS画得慢的板子还是有滴,只是不多而已,而且基本上都是军工高尖端类的产品,而不是消费类产品,所以接触到的人不多。
像这种工具软件,无非就是功能性和易用性两个方面。可以大致排个序:
功能性:EE>Allegro>PADS>AD
易用性:AD>PADS>Allegro>EE
说白了,这些软件都只是功能性和易用性的一个折中。所以从来都没有最好的工具,只有最合适的工具。
顺便再喷一下PADS,layout和router就不能好好整合一下么?操作上能不能学下自家的EE,更加便捷?

网友:
    这个MENTOR产品太以自我为中心了,早晚被收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本身不是问题,人是真正的问题,习惯了什么都好,不习惯什么都不好

    呵呵,我让你用protel给拉下等长,你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

网友B:
我观21IC、AMOBBS、EDA365、EEFOCUS等论坛,基本总结如下规律:
先学PADS的。都会说除了PADS之外其它软件都这不好那不好。然后在论坛发帖子打口水仗
    先学AD的。都会说除了AD很好之外,其它软件都这不好那不好。然后在论坛发帖子打口水仗
    先学ALLEGRO的,都会说除的ALLEGRO外,其它的软件这不好那不好。然后在论坛发帖子打口水仗

    搞软件的也一样:有的死活说汇编比C好,有的死活说C比汇编好。

    其实我觉得。合适就是最好的
    如果你一直用ALLEGRO,那么手里一定有比较完备的LIB。那么你用ALLEGRO肯定舒服
如果你一直用PADS。那你的PADS的库也是很全的。所以用起来也顺手。。

    所以,自己用的爽的软件就是最好的软件,大家谁也别试图说服谁。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想法。

    各位发这种帖子不就是想说明自己手上用的软件是世上用起来最爽的软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观21IC、AMOBBS、EDA365、EEFOCUS等论坛,基本总结如下规律:
先学PADS的。都会说除了PADS之外其它软件 ...

你说的各有选择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你不用假定每个人都是PCB工程师吧?觉得爽有个鸟用。侧重于从商业和实用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而不是PCB工程师的角度。

    所以换位想一下结果就清晰多了。多数中小企业,除非是PCB设计公司,换用ALLEGRO相对于PADS毫无优势,没必要升级到ALLEGRO,因为速度不会提升,不会带来商业价值的提升;退一步讲,万一买正版,不是它他们承受得起。这也就是为什么PCB工程师必须适应公司规定的软件(而他自己觉得不爽),哪有那么多争论。

网友:
    说的都很对,个人观点,合适自己用的,自己用的顺手的东西才是好东西,别人说好的或者不好的,最好只是参考下,不要盲目跟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