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層vs八層

楼主(2013-12-16):
3金币
最近在看公司之前給外面layout的產品
在四層跟八層中的cross設定有所不同
請問各位大大先輩們
在vcc層 跟 gnd 設置為plane跟conductor會差異很大嗎??

网友:
原則上是的.
通常Plane 是根本不會用來走線 , 因為在該層走線的話 , 阻抗偏低 , 很容易有 SI 問題.
所以有些人因為一般的層面走不下去了  , 就偷偷走一小段線在 Plane Layer 上 , 結果是造成系統不穩.

左側設計用了 8個 Plane layer 和 2個 Conductor layer , 光是PCB製作成本比較起來就會讓人發瘋 , 更何況有需要這麼多 Plane Layer ( 包含 IN1 , In2 , In3 , In4 這四層應該是 Conductor layer )嗎? 是否瞭解 Plane Layer 和 Conductor layer  的差異? 且中間都沒有任何的 Conductor Layer , ..... 真不知他為何會做這樣的設計.

更何況右側的設計也是亂來 , 兩層Conductor Layer ( Top , Bottom )沒問題 , 但兩個內層走線( IN1 , IN2 )卻是設成 Plane , 這不是雞同鴨講.
不要以為設定使用正片就沒事了 , 除非真的把 Allegro 當小畫家在使用 , 完全忽略系統設計邏輯.

個人嚴重懷疑 , 貴司做這個設計的人和外包的 Layout House 的人到底懂不懂 Allegro ....?
不是會操作就好 , 設定錯了 , 是會挖坑給自己跳的.

网友:
一般的使用感觉没啥差别,线照样拉,铜皮也得自己铺。
估计是仿真那一块使用起来不一样。

网友A:
    正负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片问题

    大大@@

    PLANE = 負?

网友:
    同意樓上大大所言,內層PLANE多設定為負片,conductor表內層可能有線路和 VCC or GND 共用多設為正片.一般並無差異!

网友:
    个人看法:plane是平面,conductor是导线层的意思,有些人要严格设定铺铜皮的层面不能走线,好像就要用到这个功能(以前有遇到过设置不同有差别,不过很少遇到忘了),平时你随便设置问题不大,正负片是由后面negative artwork那栏控制的

网友B:
    左邊鬼扯淡的疊構設計.
規劃出這種設計的人根本就是門外漢.
把走線層設定為 Plane , 那就不能走線了嘛! 這兩個是衝突性的設定 , 真是敗給這個傢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邊鬼扯淡的疊構設計.
    規劃出這種設計的人根本就是門外漢.
    把走線層設定為 Plane , 那就不能走線了嘛!  ...

除了VCC GND可以用PLANE
    其餘走線層都要用COND
這樣嗎? 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