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低功耗的设计

楼主(2013-12-17):
现在有一个项目要做,主要是要实现低功耗,主芯片是FPGA,想问下诸位大神,低功耗设计可以从哪几方面着手呢?除了选型~

网友A:
频率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和电压

谢谢您的及时回复,我想问下,在选型硬件确定的情况下,系统的总功耗除了和FPGA的编程代码综合有关,还和什么有关吗?PS:和元器件布局有关系不?

网友:
和代码有关,你打开越多的通道,功耗越大。和layout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