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FPGA 的VGA显示,想实现图片放大缩小的功能,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12-17):
在做FPGA 的VGA显示,想实现图片放大缩小的功能,请高手指点?

网友:
放大缩小偶数倍应该是好做的
比如原来是
A,B
C,D
看成一个矩阵。放大2倍
A,A,B,B
A,A,B,B
C,C,D,D
C,C,D,D

缩小原来的1/2。比如原来800*600,你就隔行隔列取好了,取奇数行列/取偶数行列。

这些效果估计也就用于一般的字库放大还可以,

其他网上一些 双线型内插值放大  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