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下面两种L型滤波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2-17):
(图片)

网友:
没有区别,跟源阻抗和负载阻抗有关系,电容和电感位置不同,形成低通或高通。

楼主:
请徐老师详细解释下,跟源阻抗和负载阻抗有什么样的关系?谢谢!

网友(2015-08-30):
    先并联在串联,和先串联再并联,从数学上可以用不同的值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