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一直在用的candence今天突然不能用了,如下图 capture和allegro都出现异常

楼主(2013-12-17):
6金币

之前一直在用的candence今天突然不能用了,如下图 capture和allegro都出现异常

allegro异常

allegro异常

capture异常

capture异常

网友:
不是有毒 都是调用文件,  重新指定LIC 保证是最新的查看里面的电脑名,你打开的是GXL版本 其他东西是否能打开 可以打开那LIC就没问题,如果安装了补丁 直接跑一边破解BAT文件 看看全部是否OK  还一个就是软件有一个启动项 是不是禁止了 那所有安全软件设置为信任!

网友:
试下以下操作:
1.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点开再点开License Manager,运行License  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弹出的对话框中点browes...指向license.lic,打开它(open)再点下一步(next),将Host Name项中主机名改成你的电脑系统里的主机名(完整的计算机名称),然后点下一步按界面提示直到完成第。
2.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点开再点开,运行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lity,填入5280@(你的主机名),点下一步(next),最后点finish。
3.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点开再点开,运行Lm Tools,点Config Services项,Path to the license file项中,点Browes指向c:\cadence\License Manager\license.dat(如果看不见icense.dat,请在类型中下拉选择DAT类型),打开它 (open)再点Save Service.然后启动一下服务。
4.如果以上步骤都完成了,打开软件提示找不到证书,请打开环境变量,用户变量中看看 CDS_LIC_FILE 变量值是否为 5280@(你的主机名),如果没 CDS_LIC_FILE变量名,请添加一个变量。变量名为CDS_LIC_FILE 变量值为 5280@(你的主机名)。

网友:
是不是装了其他软件冲突了

网友:
是不是新安装了防火墙软件,或者主动防御软件造成的。我安装outpost防火墙也造成过无法找到授权,最后开学习模式跑了一会儿,就好了。

网友:
估计装了其他开发软件导致冲突,比如quartus或mentor的modelsim

网友:
如果打了补丁需要重新破解,用破解中的bat文件,再批处理两遍!

网友:
    在服务里看一下cadence license manager 是启动,我的电脑就是这样的重启电脑后就提示license找不到,有可能是360导致的

网友:
    我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我的原因是杀毒软件把个别的配置文件当病毒了 自行删掉了 ,导致软件无法运行,我只能无奈的重新安装了.

网友:
    重新破解一次就行

网友:
    我有过类似的问题,是电脑管家把cadence相关的开机启动项禁止了,恢复就行

网友:
    有毒,Cadence中

网友:
    我每次打开的时候都要在cadence license manager 里面点击开始的那个按键,你不会打开软件之前没有打开吧?

网友:
    应当是找不到LICENSE

网友:
    多半都是杀毒软件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