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闪

楼主(2013-12-17):
机子开机瞬间,LCD屏会闪过一线白线,然后消失。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估计是背光开早了

网友B:
    开机瞬间,各IO口的电平有可能会抖动,建议背光控制管脚加下拉电阻,并电容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LCD是什么样接口了,最好是把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D:
    结果如何了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瞬间,各IO口的电平有可能会抖动,建议背光控制管脚加下拉电阻,并电容

    朋友。。。谢谢你的指导。试过你这个好法子,但是还是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果如何了楼主?

    还是原地踏步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LCD是什么样接口了,最好是把原理图贴出来

GRB的接口,会不会是电路干扰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背光开早了

    LCD屏亮后,就出现白线条,然后消失,背光也就亮了。。。。关机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背光是升压到19V这样子。。。。

网友D:
    我这一般是用一个2302控制背光的开关,也没有出现你说的那样的情况,是否把背光控制电路发上来大伙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一般是用一个2302控制背光的开关,也没有出现你说的那样的情况,是否把背光控制电路发上来大伙看看呢

    背光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背光电路

这现象是偶尔出现,不是固定出现!!!!

网友:
上电顺序不对。

网友(点评):
我做TFT的时候也出现过,底层驱动偷懒在网上搜的,除了白光还有某一瞬间颜色全部乱了。

网友D:
    你要用示波器量测下开机亮白线瞬间,BL_ON是否有波形过去了,后面电压是如何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用示波器量测下开机亮白线瞬间,BL_ON是否有波形过去了,后面电压是如何变化的

同意

网友:
电感可能有问题

网友:
接口是3SPI+RGB8位的接口,看一下程序的初始化程序,bl_on是否初始化为输出低电平,最好用示波器抓一下上电时bl_on的电平变化 !同时电路也有点问题,背光的升压电路要加一个2305之类的MOS管作开关,要不一上电,VBL就是有输出了,VPWR通过电感,二极管输出到VBL了!

网友:
点屏时,先发送数据,延时几十到几百毫秒(具体多少,去尝试)再打开背光电源。
关屏时,先关背光,延时几十到几百毫秒(具体多少,去尝试)再停止发送数据。

网友:
试一下把你的BL_ON上串一个10K的电阻,然后把你的R12换成1uF的电容.有的时候你的CPU上电IO状态不定,就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另外就是你的背光只是提供一个固定的背光电压,并没有做恒流驱动.这样有可能会对背光LED的寿命是有一些影响.当然, 这个要看你的屏是不是自已有做了,还是说你的这个LCD背光电压直接就是驱动的屏的LED。

网友E:
这里面有几个人都讲对了,楼主还没搞定的话,那我就服了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面有几个人都讲对了,楼主还没搞定的话,那我就服了你了

机子被烧坏了,以后弄好了,再跟大家报告结果!!!!

网友:
背光开早了,请软件把背光最晚开,就行了,

网友:
先开屏的逻辑电压,掩饰3ms,在开背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现象是偶尔出现,不是固定出现!!!!

你电路有点问题,去掉R35,     VBL-接BF, 调节R23,一般背灯是横流源。

网友:
屏上电复位的时候都有这个情况,建议背光延时解决。

网友:
查一下 AVDD (偏压) 和LCD3.3 时序,

网友:
背光闪?
屏显示闪?
VCOM电压大小不合适?

网友(2014-03-13):
改一下上电时序看一下。

网友:
BL_ON口的时序改一下,我之前也遇到过,改了一下软件就OK了,分析是上电不同步。

网友(2014-11-28):
把这个信号延后开启看下是不是时序问题

网友:
楼主,你测一下背光,我也做过LCD,没有出现那种情况,是用2302做的升压,你在你的背光加一个下拉,再并几个电容试一下,估计是开机瞬间电平问题

网友:
屏复位时间,加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