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种电容简单的解释

楼主(2013-12-17):
    常常听到说各种电容的作用,但是有时候经常被弄糊涂。还请高手解释下。
      耦合电容
      去耦电容
      滤波电容
      旁路电容
还请简单明确的解释下。。谢谢

网友:
耦合电容:请参考这个:http://baike.baidu.com/view/631413.htm
滤波电容:请参考这个: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51VUa6FQuor3xlOTjef
对于滤波电容,一般指的是电源的滤波,容量都比较大。
去耦电容、旁路电容:请参考这个:http://baike.baidu.com/view/2468946.htm
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容量都很小。
对于去耦电容,这主要用在芯片的电源端,用来滤除电源中的谐波。分析这个可以通过两个角度来分析。1、利用电容储能特性;2,从阻抗角度来分析;

网友:
耦合电容是连接两部分电路用的,其他的都是为了去除电路中不用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