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LVDS信號仿真和實測差異很大

楼主(2013-12-18):
進行了一個LVDS信號仿真
信號由ADC(ADI AD9279)送出,送到FPGA輸入(Xilinx Virtex6),頻率為125Mbps
以下是仿真設定:

以下是仿真結果:

以下是示波器實際量測結果:

仿真結果和實測落差很大,請問各位高手有沒有什麼建議可提供?
另也附上使用的IBIS model供參考,為ADI和Xilinx網站上下載下來的
謝謝您

网友:
你上面的图是眼图,和下面的波形显示方式不一样的,当然差别大了!

网友:
不会这么萌吧  楼主贴个波形图看看吧

网友:
你的波形應該是單端的信號,可以利用運算式把波形變成差分信號,然後設定適當的觸發條件,可以累積成眼圖。看你的量測兩個信號有相差,疊出來的眼圖可能會差一點,我猜可能走線長差異大。
至於仿真,125MHz的信號一般的 PCB 設計,應該不至於那麼差,可能哪裡設定不正確,若能把 Project或 PCB 放上來,表明實際使用的管腳,也許可以幫你看看。

楼主:
感謝回應,我是樓主

示波器的波形是用差分探棒(differential probe)量測出來的,已經是差分訊號
黃色和藍色是不同LVDS差分對,有一些像位差但不是這個帖子要討論的問題,黃色或藍色波型的眼圖看起來是很好的

因此問題在於仿真的結果太差,125MHz的信號仿真結果眼圖幾乎張不開,或許是設定問題,因此上來求教

PCB不方便放上來,公司有管制的,抱歉了

网友(2018-06-02):
我也在研究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