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差分线,出现下列问题

楼主(2013-12-18):
现在在布DM8168 的DDR3的CK  差分线,遇到这个问题,请大神们解决一下,谢谢了啊

楼主:
不能布差分线

网友A:
焊盘之间间距太小 不能同时容下两根线,建议按shift+z分开走线,之后调整,或去背面走线

楼主:
那走的是DDR3 的CLK信号,布线的宽度和间隙是多少呢?这个有没有相关的文档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之间间距太小 不能同时容下两根线,建议按shift+z分开走线,之后调整,或去背面走线

那走的是DDR3 的CLK信号,布线的宽度和间隙是多少呢?这个有没有相关的文档的啊?。。。。还有分开走线,多少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