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DR3 时钟差分信号的走线宽度和间隙是多少?

楼主(2013-12-18):
RT,我现在很纠结啊

网友A:
按照查分阻抗100ohm计算;宽度与板材和厚度有关,要找个软件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查分阻抗100ohm计算;宽度与板材和厚度有关,要找个软件算一下

还是不是很清楚的,有没有相关的文档介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