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理解“将低直流电阻控制在低电压一边”?

楼主(2013-12-18):
信号完整性分析第11.14节上面的这段话,理解不了啊,希望大神指点一下迷津。
这一段最后说端接共模信号不太现实,但是后面又提出了有隔直流电容的T型端接,说是可以使直流泄露最小。我只是感觉到好像是在说共模信号加到那些端接电阻上,然后产生直流?实在不太明白。
所以我的问题是:
1、为什么端接共模信号不太现实?
2、加上隔直电容产生了什么正面影响?

楼主:
另外还有几个小问题,虽然到现在都没有人回答上面的问题。那个11.20节中的时延公式和7.15节的不同,是不是印错了?上图

网友A:
1、为什么端接共模信号不太现实?
= 因為 T 或 Pi 端接其各有等效even mode impedance端接到地 ,所以單端驅動高電平那端,就會有一個直流迴路,Ro 與Rteven 形成直流分壓電路,因有此直流耗電,在差分的低壓端不易保有低 DC 電阻,所以為了做 common signaling 的端接而用 T 或 Pi 型端接並不確實際。典型應用幾乎看不到這樣的端接方式。
因而就有 (2、加上隔直电容) 這樣的端接方式,典型應用幾乎都是這種方式,且經常把 R2 都簡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为什么端接共模信号不太现实?
= 因為 T 或 Pi 端接其各有等效even mode impedance端接到地 ,所以單 ...

“Ro 與Rteven 形成直流分壓電路,因有此直流耗電,在差分的低壓端不易保有低 DC 電阻”
遗憾,这段最关键的地方没看懂。
Ro是指驱动器内阻吗?差分的低压端是不是指“A线输出+1V,B线输出-1V”的那个B线啊?保有DC电阻是什么意思?
好吧,我整段都没看懂

网友A:
沒看懂就忘了吧!實務應用多了就會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懂就忘了吧!實務應用多了就會懂。

医生,我觉得我还能再抢救一下的

网友:
容易得,等閒視。
忘文字,想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