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初学hyperlynx遇到PI仿真问题

楼主(2013-12-19):
     在导入.hyp文件的时候出现此提示,后面的PI仿真也不能进行,不知道是否跟此错误有关。由于是初学,真的不懂,麻烦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
    打开下面的advanced,把百分比调高些就可以了

楼主:
    修改后,这个问题改善了,但是PI仿真还是不能进行,应该是在PADS中铺铜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是软件根据你的表面金属比例推荐你的叠层属性,但由于你的定义,你可以在最左边FINAL那一列改为signal即可仿真····这里如果不修改,也可以回到软件中,在stackup中修改,然后就可以仿真了。不能仿真的原因是叠层设计中必须要有signal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软件根据你的表面金属比例推荐你的叠层属性,但由于你的定义,你可以在最左边FINAL那一列改为signal ...

所有层都更改为signal层,但还是不能进行PI仿真,同时,我也将电源进行设置。还是不能找到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有层都更改为signal层,但还是不能进行PI仿真,同时,我也将电源进行设置。还是不能找到原因?

    没有参考平面,这个软件没法跑,要了解这个软件的算法,就知道要把中间GND和power层设置为pla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参考平面,这个软件没法跑,要了解这个软件的算法,就知道要把中间GND和power层设置为plane

    按照要求,将GND,VCC更改为plane,但是不行,HyperLynx在PI这方面的仿真资料很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要求,将GND,VCC更改为plane,但是不行,HyperLynx在PI这方面的仿真资料很有限!

这样就可以跑了,可能是你的lincese没有把PI这块的打开吧,在options自己设置一下,查EDA365的帖子。

网友:
你的license问题
进入Hyperlynx license optione界面 打开PI+SI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终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终于解决了..

恭喜

网友C(2014-02-20):
    建议楼主把问题及解决方法总结show一下,这样以后遇到问题的同学就可以快速解决问题了,希望大家在仿真道路上越走越顺。。。。

网友(2014-05-19):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把问题及解决方法总结show一下,这样以后遇到问题的同学就可以快速解决问题了,希望大家在仿真道路 ...

对,支持。求楼主总结